发动机上的一个缸的火花塞崩出去了---请教

楼主(2010-03-29):
今天在开车时,发动机上的一个缸的火花塞崩出去了,我们在检查时上面的螺纹扣没变化,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火花塞崩出去了螺纹绝对出问题了 不可能螺纹没问题 火花塞跑了的

网友:
估计是火花塞加的力矩不够,振动后脱出的!

楼主:
不好意思啊,评分那个不太会用,呵呵,又不多评几次,实在对不起啊,呵呵

网友(2012-04-12):
火花塞与与发动机配合公差太大,发动机运行过程中缸盖温升震动最后蹦出去

网友:
这样的情况就是安装的时候没有拧紧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投诉的吧?   太危险了,据说那个能量 和手枪子弹的威力差不多。

网友:
你这个问题挺搞笑的哦。
嘿嘿,应该是没拧紧发动机运行时的抖动造成的火花赛脱落的。不至于像上面所说的像子弹,火花塞上还有点火线,挺粗大的,火花塞本体是跑不掉的。

网友(2012-07-09):
安装问题    投诉他

网友:
真的这么挫么

网友(2012-12-13):
安装时没打力矩,或者发动机返修的时候忘记打了。

网友(2013-02-17):
估计是安装的时候没装好。
* Q5 B) {4 n0 z既然火花塞蹦出了,那一定要检查是否有异物吸入缸内,否则拉缸就真的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