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C与三菱FX2N连接,传输程序时提示"通讯出错"

楼主(2010-03-29):
一台个人电脑与三菱FX2N连接,传输程序时提示"通讯出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PLC通讯接口是否损坏,检查通讯电缆是否损坏,检查PC通讯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pc通讯该如何设置?其它应该没问题.

网友:
要看是何类软件,win还是 GX的

网友:
如果是GX的,要重安装下通讯共通软件EnvMEL,一般的人这个软件坏了才无法通讯

楼主:
软件是WIN-C,通讯时进度条传到一点点就停止了,有时候还引起电脑死机.

网友(2010-06-09):
把软件卸载,重新装软件看看,

网友:
顶一个   很实用 找了很久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连线的型号对吗?

网友:
FX2N的通讯参数是起始位7,偶校验,停止位2,波特率9600.   串口的通讯线型号是SC-09。
不过市场上出现了好多假冒仿造的日本三菱的,是深圳三凌,模样和标志和真正的日本三菱一样,但有时候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