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冲压模具的间隙调整

楼主(2010-03-29):
模具在生产过程中由于维修,磨损等原因造成冲压间隙偏斜,今天调整了一天都不见好转,我想问一下,对冲压间隙有影响的因素都有哪些,怎样预防和调整。有哪位知道的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
1用模架,导柱导套

2用报纸,看压痕大小,再调正下模

网友:
路过,等待楼下更好的解释

网友:
路过,楼主的有没有用模架,凸模的垂直度怎么样会不会倾斜,销钉、紧固件会不会松动偏移,

楼主:
多谢以上的建议和办法,
我试过了,主要是凸模有四把刀,凹模是五个拼件,出现一把刀偏或是两把刀向相反的方向偏。

楼主:
问题解决了,有人在换备件的时候没有确认备件的尺寸,有一块凹模拼件比其他的刃口部分偏0.005mm.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