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料成型模具成型件存在烧灼现象

楼主(2010-03-29):
所料成型模具在生产一段时间以后在产品离浇口远端处的末端会出现烧灼现象,在模具的型芯内壁上同样有黑色的碳化物附着很难清除干净,清除后也布满纹路,变得特别粗糙。这是成形料将空气堵在型芯内造成的,如果模具无法增加排气槽,那么调整成型条件能不能控制这一现象,活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哪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排气不足现象,
改善方法:在烧焦部位开排气槽,排气深度依所有塑料之流动性而定.
排气槽注意能让气体顺畅跑出型腔外.

网友:
应该是排气不畅造成的!

楼主:
模具型腔内烧灼部位是一个整体的,无法加设排气槽。所以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改善。

网友:
不好排气可考虑调试注射压力和时间,但估计作用不突出,型腔其他地方也可以增加排气的

网友:
减少加热温度?

以前接触过吹瓶机,冬天和夏天参数不同,得手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