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是否与电机类似存在机械特性曲线?

楼主(2010-03-30):
液压马达是否存在与电机类似的机械特性曲线?即恒功率区与恒扭矩区,在恒扭矩区,液压泵保持一个恒定的压力进行工作,且转速越低,马达输出的功率也越低?在恒功率区,马达的扭矩不断随转速的变化而变化,马达的工作压力是不断变化的,而且随着马达的转速的人提高,马达的输出扭矩不断减小?请问上面这些分析对吗?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
是在负载增大到一定值的情况下马达的转速随着扭矩增加而降低

网友:
在不考虑泻油等因素的理想条件下,由于油马达的受力面积没有改变,速度的改变是由于流量的改变而造成。所以他的扭矩不会改变。他所改变的是原动力的功率。

网友:
楼主怎么把电机和马达搞到一起了,应该说经过了一系列如溢流阀,和调速阀以后,马达得到的流量和电机的特性就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吧,马达的特性只和压流量,排量,一定压力下的泄漏有关吧

楼主:
我看到国外一个设备上的液压传动系统的最终输出曲线类似于电机拖动的机械特性曲线。所以,才这样想。

网友A:
那不如把那个资料上传一下下,我们讨论一下下 6# 晓昀

楼主(2011-03-27):
引用 网友A:
那不如把那个资料上传一下下,我们讨论一下下  6# 晓昀

过了1年了才看到您的回复。我将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组成的回路最终特性曲线贴在下面:纵轴是马达输出的扭矩,横轴是马达输出转速。

网友:
好想法,大家可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