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对刀精度?

楼主(2010-03-30):
数控加工程序跟操作是影响工件精度主要因素,在数车中怎么保证几把刀原点的一致性,也就是数车对几把刀的对刀精度怎么把握!!!有经验的大侠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刀尖高度一定与中心对齐,太高太低都不好;二是最好采用试切法,并且在试切时最好采用自动进给;三点当然是自己有一把精度高的尺子,一定还得测量准确。

楼主:
我把意思再说清楚点吧:一般我们第一把刀为外圆刀,采用试切法对好。现在问的是后面几把刀怎么对才比较精确,精度高点。后面的刀一般为:切断刀、螺纹刀、内孔刀等!!谢谢,希望大家交流下!!有兴趣的把贴顶上去!!谢谢了!!

网友:
学习咯!还望有更多的高手来分享心得啊…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试切后的测量精度高,你对刀的精度就高。

网友:
经验多了自然就准了,最重要的是会思考!!!

网友:
拿千分尺量。。......

网友:
试切对刀  吧

网友:
把所有的刀试切一遍最好了

网友:
每把刀分开来试。试切后用精密的量具测量然后输入。我就这样对的刀。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
我们这里都是先试切,然后用尺子量!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啊!用外圆刀试切后面的几把刀再在第一把刀的试切的地方对刀了,可是我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
计算能力好的话可以参照每把刀具的参数来确定,不过繁琐些

网友:
试切一刀,自动走刀,速度要和程序里的一样,再拿量具量就可以了

网友:
工作那么久,,我倒也没多注意这个问题,一般都试切对刀,并且一般来说,,对出来的精度应该可以满足加工需要了,,毕竟你不是还有刀具补偿可以用么,,补偿才是关键吧,即便是高精密加工,第一次试切也不是要你完全满足尺寸要求额 ,

网友(2010-05-24):
用外圆刀试切后面的几把刀再在第一把刀的试切的地方对刀了,其他的不用试切,眼睛观察基本可以的,其他刀具基本精度要求不高的。

网友:
学习,帮顶一下,无意灌水。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试切后根据实际尺寸设定。
还有,难道楼主不用对刀仪?

网友:
对刀仅仅是保证大概能加工轮廓啊...精度的保证是补偿控制啊..  如果要高精度 肯定要留有补偿的.   可能LZ是刚刚学会对刀 不太清楚吧

网友:
试车是好,熟练了用碰的一样准,关键看机床精度怎么样。机床精度不好,对得再准也莫用!

网友:
HAO111121312而温柔2321

网友:
最好最精的就是试切法  精度有保证

网友:
简单点说试切后再加上刀补就行了

网友:
试切后多次测量,特别是内孔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大家把常遇到的问题拿出来聊聊,也让我们后辈小子长长见识和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切对刀:关键是你量不量的准,别的因素不考率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工中心的对刀仪用过!!但是数车的对刀仪还没接触过!!!

网友:
哦,没接触过那你别那么激动啊。哈哈。
让你老板买去。

网友:
对刀误差不可避免,合理的使用刀补中的磨耗值,可以对对刀误差进行修正

网友B(2010-07-07):
60度螺纹刀和圆弧刀能对的那么准确吗

网友:
个人认为,对刀精度跟工件精度主要因素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机床精度,对刀对不好可以通过刀补改,但机床精度,就不是单靠刀补就能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感谢

网友:
买对刀仪。哈哈。这样Z方向特别的准。

网友:
市场不是有对刀仪吗?买个用蛮好的?

网友:
有各种对刀仪,,光学的,,电子的,,还有激光的

网友:
有对刀块吗 我们一般用3.98的 加上10的 对刀 你想获得多少精度的

网友:
我把意思再说清楚点吧:一般我们第一把刀为外圆刀,采用试切法对好。现在问的是后面几把刀怎么对才比较精确 ...
引用 楼主:

你不会做一个下来,再量,再补的?

为啥第一个就要那么准。第一个大概差0.1,0.05都没所谓啦.

网友(2011-03-07):
引用 网友B:
60度螺纹刀和圆弧刀能对的那么准确吗

圆弧刀怎么保证Z方向的对刀既快又准?精车很难对的准。对不好就偏了,谁有好的方法么?要经济实惠的(自己磨的R刀)

网友:
做多了,就懂了,工多艺熟啊

网友:
学习了,向大侠们学习

网友:
从第二把开始把刀具移动速度放慢,碰到加工面后退回一点就行了

网友:
一般保证在0.01mm内的可以采用,后面的刀碰面法,我做模具一般都是用手轮一格一丝这个档来对刀长,也就是说排除刀片安装是否可靠这一点外,最后各精车刀的长度差在0.01mm内还有更精确的方法,是采用垫块法,我们以前是用一块Cr12的材料车一个大小比较合适的垫块,硬度做到HRC50多度,厚度精磨到10.003,这样每一把刀都用这个垫块来对,当然刀基本碰到垫块后,要用手轮的最小档来移动,每把刀都到刚好能夹住垫块,手又能轻松拉出来,这样就对多长10mm,当然要经常练习,每把刀夹的都一样,这样对出来的刀每把相差在0.003内吧,比对刀仪都准确。

网友:
什么事都是熟能生巧,干多了,自然就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