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锈中的一个问题,镀锌和发黑---请教

楼主(2010-03-30):
暂时看来,镀锌和发黑的异同点在那儿?各自对材料有什么要求?还有材料淬火后也会有黑色吗?是否也有防锈作用?

楼主:
为什么没人解答?是没表达清还是不好说清楚?

楼主:
没办法,在百度上找的: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发黑处理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A3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金属“发蓝”药液采用碱性氧化法或酸性氧化法;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此处理过程称为“发蓝”。黑色金属表面经“发蓝”处理后所形成的氧化膜,其外层主要是四氧化三铁,内层为氧化亚铁。
   (1)金属表面务必洗净和干燥以后,才能进行“发篮”处理。
   (2)金属器件进行“发蓝”处理条件与金属中的含碳量有关。
    (3)每隔一星期左右按期分析溶液中硝酸钠、亚硝酸钠和氢氧化钠的含量,以便及时补充有关成分。一般使用半年后就应更换全部溶液。
    (4)金属“发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干。

  钢铁零件的表面进行发蓝处理,就能大大增强抗蚀能力,延长使用寿命。像武器、弹簧、钢丝等常用此法。基本原理是铁在含有氧化剂和苛性钠的混合溶液中,一定温度下经一定时间后,反应生成亚铁酸钠(Na2FeO2)和铁酸钠(Na2Fe2O4),亚铁酸钠与铁酸钠又相互作用生成四氧化三铁氧化膜。
  但传统的常温发蓝工艺存在着附着力和耐磨性差的缺点。

  锌镀层对铁基体既有机械保护作用,又有电化学保护作用,抗腐蚀性能良好。

镀锌工艺:分热镀锌、冷镀锌等,而且现在还要无氰化物镀锌。而且镀锌废水处理是个问题。

电镀锌:就是利用电解,在制件表面形成均匀、致密、结合良好的金属或合金沉积层的过程。
    与其他金属相比,锌是相对便宜而又易镀覆的一种金属,属低值防蚀电镀层。被广泛用于保护钢铁件,特别是防止大气腐蚀,并用于装饰。镀覆技术包括槽镀(或挂镀)、滚镀(适合小零件)、自动镀和连续镀(适合线材、带材)。

目前,国内按电镀溶液分类,可分为四大类:
1.氰化物镀锌:
    由于(CN)属剧毒,所以环境保护对电镀锌中使用氰化物提出了严格限制,不断促进减少氰化物和取代氰化物电镀锌镀液体系的发展,要求使用低氰(微氰)电镀液。
    采用此工艺电镀后,产品质量好,特别是彩镀,经钝化后色彩保持好。

2.锌酸盐镀锌:
    此工艺是由氰化物镀锌演化而来的。目前国内形成两大派系,分别为: a) 武汉材保所的”DPE”系列;b) 广电所的”DE”系列 。都属于碱性添加剂的锌酸盐镀锌;PH值为12.5~13。
    采用此工艺,镀层晶格结构为柱状,耐腐蚀性好,适合彩色镀锌。
注意:产品出槽后—>水洗—>出光(硝酸+盐酸) —>水洗—>钝化—>水洗—>水洗—>烫干—>烘干—>老化处理(烘箱内80~90oC。

3.氯化物镀锌
    此工艺在电镀行业应用比较广泛,所占比例高达40%。
    钝化后(兰白)可以锌代铬(与镀铬相媲美),特别是在外加水溶性清漆后,外行人是很难辩认出是镀锌还是镀铬的。
此工艺适合于白色钝化(兰白,银白)。

4.硫酸盐镀锌
    此工艺适合于连续镀(线材、带材、简单、粗大型零、部件)。成本低廉。

网友:
淬火后的黑色是表面的一层氧化皮,可以短时间防锈,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不行的;

网友(2011-06-28):
学习,下面是我刚刚找到的材料
镀锌外观银白色,对于铁基体而言是阳极性镀层,有较好的电化学保护作用。
发黑工艺相对比较简单,成本也比较低廉,并且效率也比较高.
而镀锌工艺相对比较麻烦,而且污染比较严重,很多地方已经严格控制污水的排放,镀锌变得越来越困难.
镀白锌就是热镀锌,尺寸会变大的,不是电镀锌。发黑基本不影响零件粗糙度,也基本不会影响零件的形位公差,因为发黑的温度还没有低温回火的温度
表面发黑比不上镀锌来的防锈效果好。
一般的表面发黑,浸水一段时间很快会生锈。

网友:
发黑一般是用氧化反应后染上的黑色有防锈作用,而镀锌是再工件表面镀一层锌,相比之下镀锌要比染色防锈作用好的多,但成本也大大提高,废水也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