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材用金属圆锯片切割,耗量太大,有好的切割方法么?

楼主(2010-03-30):
我们公司是做不锈钢管材的,做得管材都用金属圆锯片切割,耗量太大,有那位大侠可以提供好的切割方法。管材厚度1.0至6.0不等。

谢谢!

网友:
我们也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用一段时间就要磨锯片。麻烦。期待好的方法

网友:
改用砂轮片咋样,,,,,,,,,,,,,

网友:
砂轮片比较浪费材料,而且平面部是很平整。如果用砂轮片的话,就不用改进成金属锯了

网友:
采用冲模怎样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我提出了个方案 把管子拧断

管子中间加芯轴,与内孔稍微松的配合,外圆用油压夹死,然后一个夹头旋转,跟拧毛巾一样

当然那时候是针对薄管子,厚的我想只要夹嘴够结实,旋转扭距够大,也值得尝试。

客户的管子就是锯切机下的也是需要平端 倒角的 拧断的,照样平端 倒角 即可

但是公司没批准我的方案

要是有人觉得可行的话,我愿意共同探讨

网友:
我们也有各种的不锈钢管需要锯切,直径104/壁厚2mm以下的,一般使用锯床和圆盘锯片,关键要选好切削参数(附件是表),要加乳化液冷却的。
其它不等规格的厚壁管,我们是使用带锯床加工的,同样也是要选好切削参数和加乳化液冷却,正常的磨齿是需要的。
还没有找到其他方法,愿意听听楼上龙九友高见!

楼主:
用水刀会怎么样,不知道要多少米,期待大侠门一起探讨

网友:
水刀自然可以  如果不在乎设备造价

激光切割也没问题

网友:
我也想过同样的问题................
用转盘夹等离子切割机, 对付钢管应该能行,不锈钢疑问中........

网友:
用线切割怎么样 啊

网友:
线切割绝对可以切 慢走丝也可以

网友:
在 不行就 用线切割,保证好,,又没有毛刺

网友:
线切割?你不觉得效率很低吗?

网友:
五金店卖水管有一个切断起牙的专用工具哦。

网友:
不 用锯片,,该 用车的 方式呢,做个 工件不 转,刀转的 夹具,和车床的 原理一样

网友(2011-09-16):
有一款高速钢圆锯片是专门用来切割不锈钢的  不过用一段时间锯片也是要磨齿的 这个磨齿挺方便的 一张锯片可以磨20多次 切割的刀数就挺多的。

网友B:
可以在百度搜“益德隆五金商城” 看看益德隆2010紫灰版 不锈钢专用锯片(第三代)

网友(2013-11-08):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百度搜“益德隆五金商城” 看看益德隆2010紫灰版 不锈钢专用锯片(第三代)

楼上那个的朋友是卖这个的还是用这个的?

我也碰到类似的要求,0.6mm厚304异形管,正在找不锈钢专用锯片。

不过圆锯的话还是有批锋,不知道如何打磨了。头疼ing

敬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C:
激光切管机全自动 ,咋样,投资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激光切管机全自动 ,咋样,投资大点

不是大点,是大了好几点~~

网友(2015-06-12):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然后我提出了个方案 把管子拧断

管子中间加芯轴,与内孔稍微松的配合,外圆用油压夹死 ...

我了解薄壁管的切断 可以和我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