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千斤顶装配图---求助

楼主(2010-03-30):
请问:画千斤顶装配图时,在螺帽从注视图看不到的情况下画剖视图要不要画剖切线?

网友:
装配图只要各零件的连接关系闹好,大致情况画到就可以了;不像零件图要求的那么细;既然你要画剖视图当然得加剖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