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滚珠丝杠,标注详细到什么程度?

楼主(2010-03-30):
大家用滚珠丝杠,都是标注详细到什么程度?
尤其是形位公差,是按照GB/T17587.3-1998来呢,还是怎样。
谢谢。

网友:
这样应该就行吧,等待更标准的

网友:
是用又不是自己做

网友:
写清楚引用标准和精度级别,也有国外标准的,对硬度材料要求的细一些。连接尺寸是自己定的

网友:
按大厂商样本上的示意例子标注。

网友:
关于精度方面制造厂一般会按照他们你给他的精度等级设计制造,精度等级够了应该问题不大,当然部分可以特殊要求了。
我们这找的厂家做,都是把图纸传过去了,然后人家还重新设计过一份让我们确认的。

网友:
一般都是厂家帮你做的
标注也就是长度
其他都是多少级精度就可以了

网友:
按厂家的规格型号标,需要加工的部分标相应尺寸公差

网友:
可以參考:上銀\THK等的標注方法撒

网友(2012-06-27):
1、对于单线普通螺纹
    标注格式为(GB/T197-2003 2004年执行):

   对于粗牙普通螺纹,不标注螺距,如M16,表示为粗牙普通螺纹,螺距可以通过查阅标准获得。细牙螺纹必须标注螺距,如M16X1.25表示为细牙普通螺纹,螺距为1.25。
    公差代号按照:中径顶径的顺序标注,表示螺纹连接时的松紧程度,用数字字母表示,数字代表精度等级,数字越小、精度越高,制造越难。字母代表尺寸与标准尺寸偏离的程度。一般外螺纹(杆)要比内螺纹(孔)要小一些。外螺纹用小写字母表示,只有e、f、g、h四个字母,离h越近,间隙越小。内螺纹用大写表示,只有G, H两。个字母。如果中径和顶径的公差代号相同,标一个就可以了。
     旋合长度分为短、中、长三种,代号分别用S、N、L表示。一般中等旋合长度不用标注。     右旋螺纹不标注旋向,左旋标注 LH。
2、对于多线普通螺纹
    标注格式为:
    对于多线螺纹用Ph导程P(螺距)的标注方式表示,如M20XPh6P2。
    螺纹的线数一般不用标注,隐含在导程和螺距之中,如果要表示的话,可在后面增加括号说明(例如双线为two starts;三线为three starts;四线为four starts),标注的线数必须使用英文。上面的例子可以改为:M14XPh6P2( three starts)-7H-L-LH。

网友(2012-09-10):
梯形丝杠编号方式:
Tr40×06L1000-8 其中,Tr为梯形丝杠;40为公称直径;06为螺距;L为螺纹旋向,左旋为“L”,右旋为“R”;1000为丝杠长度,单位是mm;8为精度等级。公司拥有1M、3M、3M、6M、10M等各种规格的精密丝杠专用车床,产品精加工在恒温条件下进行,能生产标准、特殊齿形等类型丝杠,完全具备专业生产水平.欢迎来图来样加工。

网友(2012-12-19):
我们一般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因为对于机器客户有不同的需求,所以按客户的来还是最好的。一件定制多头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