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斜齿的基础题目---请教

楼主(2010-03-30):
这一类的题目一直都看不懂,有没有人帮我详 细解释一下。。。

图示两级斜齿圆柱齿轮减速器。已知主动轮1为左旋,转向如图。(1)为使中间轴Ⅱ上两齿轮所受的轴向力相互抵消一部分,试确定齿轮234的螺旋线方向;(2)标出作用于齿轮4上的圆周力Ft、径向力Fr及轴向力Fa的方向。主要是“ 所受的轴向力相互抵消一部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2、3齿轮的轴向力为反方向受力,

楼主:
2、3齿轮的轴向力为反方向受力,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齿轮1的转向n1应该怎么看?
从上往下看,是逆时针吗?

网友:
2 右旋
3 左旋
4 右旋

斜齿轮存在轴向力,所以轴2上一个左旋一个右旋可以抵消轴向力

网友:
1如果是左旋,2必须是右旋;为了抵消一部分轴向力,3也必须是右旋(这一点最容易搞错,要注意这两个齿轮一个是主动轮,一个是被动轮),4是左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齿轮1的转向n1应该怎么看?
从上往下看,是逆时针吗?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问题,大家帮我看一下吧,上课没好好听,现在也找不到人问了。。。。。。

网友:
对的,从上往下看是逆时针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