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薄壁工件能加工么?

楼主(2010-03-30):
材料:不锈钢    长度:270mm   外经:约30.25mm    孔径:约30.15mm
特点:壁薄,比较软,通孔
技术要求:
1.整体外经需加工,公差为30.220~30.230mm
 2.整体内孔需加工,加工内孔后,工件壁厚需控制在0.035~0.045mm
3.真直度0.005mm以内,真圆度0.005mm以内,同心度0.008mm以内
注:加工需考虑工件较薄较软的特性,加工时防止变形,暂不考虑效率,诚请业内人士共同探讨研究,用什么磨床,何种方式,哪样步骤去加工?我相信,在你一言,他一句中,这中工件也能被我们大家搞定!

网友:
焊接后抛光是否可行?
这么高的精度怎么检测?

网友:
航空、航天、导弹用薄壁管大多都采用旋压工艺。

网友: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零件加工机床,但是是铝合金的
不锈钢可能会更难加工的...
设计思路就是用双气浮主轴,用高精度内撑芯轴撑两端,CBN刀片车外圆。
但是你这个壁太薄不知道能不能车,需要实验。
同时,以前见过日本的一种车床夹具。。就是那种超长的内撑芯轴我觉得可以用到这个零件上,将内部完全撑起来,这样就不怕把薄壁加工坏了。。。
另外不锈钢磨削。。。貌似很费砂轮吧

网友A:
这东西不是机加工的
外径套模以后,滚压内径
内径套液涨轴冷拔外径,再抛光

网友:
这么长的,要是民用的话,楼上说的靠谱.
机加,非常之困难,主要这东西算个细长件.
短点的,我同事干过,材料不祥,军工的.因为是军工,所以不惜工本再加上那个零件并非通轴而是有台阶.民品是不会如此做的,成本太高.
设备就是普通的外磨和内孔磨做精加工.
先穿微锥芯轴,用车床一层一层拔留余量,然后粗,精磨外圆到图纸尺寸.
然后将零件塞入胎具,上内磨,到尺寸.
材料特殊,要用特殊砂轮,我们随机带的砂轮(事前考虑是军工,都带的诺顿的砂轮)和材质不匹配,上去,20分种下来,砂轮磨损厉害,工件毫发无损!换他们提供的砂轮和修整器后,顺利加工合格.直到机床验收完成,同事都不知道工件材质,砂轮牌号是什么.

网友:
支持一下5楼的观点!

网友:
听听高人见解!学习!

网友:
见过这东西,知道华西村有人做,太贵了,工艺如5楼,是薄壁镜面管,长度可以再长,主要成本高

网友:
冷拔或者冷轧?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回复
工件壁厚0.035~0.045mm,我们用过的0.03或0.05厚的塞尺,相当的软,完全无刚性
工件犹如一小张报纸卷成的圆筒,东西拿起来,手就把工件捏扁了,相当于这样的概念
我也是从其他地方看来,觉得这活非常悬乎,也非常好奇如何加工。所以转来,听听大家如何说
0.04MM的厚度,车磨等机加真的是很难加工,所以感觉最后旋压,滚压成型到要求精度等应该比较靠谱

网友:
不可能有其它方式,
我说的,是唯一的

网友:
高难度啊,还没见过,呵呵菜鸟一个

网友:
我觉的先把里面用东西填上,可行不

网友:
不是'填上'
是液压涨,厚壁管涨,一种工装
很有趣的,
楼主也不是要玩这个东西,只是他感到好奇

网友:
支持5楼的观点,应该是这样做的。

网友:
看好几遍,原来真有这么邪门的东西!!!!!!!!!!!!

网友:
冷拔或者冷轧?。。。。

网友:
用途是什么?                    好奇

网友:
不懂!!
向各位老大学习!!!

网友:
支持大家的说法、、、学到挺多的、、、、

网友:
这么薄,机加工应该很有难度吧!

网友:
先将内孔干到位,壁厚留余量,孔内插芯棒后上无心外圆磨床如何?

网友:
真的很长见识,貌似5楼说的靠谱!

网友:
支持一下5楼的观点!因为他说的,和俺想得相同.

网友:
肯定是非机加的,同意5楼观点。

网友:
学习,看来5楼说的不错。原本想旋压可以加工,但估计精度达不到。

网友:
冷拔的话精度不一定能达到要求

网友:
15楼正解,但不详细,我想是不是这样,先加工内孔,液压涨是一个外径与孔间隙配合的空心棒,中间用液压膨胀与零件连接紧,加工外圆,完成后泄压,取出零件。

网友(2011-04-29):
这里真是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用多次拉伸的方法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没有见过这么薄的,要求还那么高!!!
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零件第一次见到
只是旋压和滚压是什么样的工艺

网友:
不是一般的难度啊!至少我是听都没听说过这种

网友:
没办法机加吧~才2丝怎么加工。
同意5楼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的余量你看了么??怎么会费砂轮儿呢

网友:
新手报到,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类类型的没接触过。。。。叫我来我肯定不会- -。。多学习学习。。。

网友:
我看这个难度比日本那个薄管还要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是机加工的
外径套模以后,滚压内径
内径套液涨轴冷拔外径,再抛光

支持这种方法

网友(2013-02-02):
引用 网友C:
支持这种方法

这么薄,内径一涨还不破了

网友:
5楼见多识广,个人感觉这样的工件,机加工确实不能做了,得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