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步进液压马达么?就是进油量的多少可以控制马达的转动角度

楼主(2010-03-30):
有没有步进液压马达?就是进油量的多少可以控制马达的转动角度的多少。

网友:
如果不考虑泄露,那岂不是所有的马达都是步进马达了,可是所有的马达都有泄露,所以应该没有吧,如果你对转速或者角度的控制要求高就用伺服系统啦,用个角度传感器,一只伺服阀,一个液压缸,就OK啦

楼主:
谢谢 2# 996583222

网友:
普通液压马达存在泄漏,不适合做步进马达,但是如果和特定机械混合的话可以制成形如径向柱塞柔轮减速马达,可作步进马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