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内外径计算---请教

楼主(2010-03-30):
题目:模数m=2
       变位系数X=+0.25
       齿数Z=8
      计算外径D=?      内径d=?
看着传动手册还是没算不好,
请教社友,此外径和内径如何计算,谢谢,如果能有每一步的计算过程,不胜感激啊

楼主:
一直有疑惑题里的外径和内径是不是就是齿顶圆和齿根圆

楼主:
2# jin414760385

网友:
按手册计算便可。
关键是两个配对齿轮的参数,才能确定齿顶圆。

网友:
我不是专门搞齿轮的,我一般粗略计算以求检查或校核用,齿顶圆2*8-2*(0.8+0.25)*2=11.8不要笑我丢人啊

网友:
这个计算并不难,我倒怀疑变位系数是否合适。

楼主:
齿顶圆直径21mm。 5# daxueyang

楼主:
caxa生成 6# zzyly

网友:
单个一般计算按5楼的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与按手册偏差不大。

网友:
你可以把配对的齿轮参数也给出来,用软件版机械手册的计算软件计算一下,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