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 ,挑丝时 CNC报警说主轴转数太低!

楼主(2010-03-30):
广数980TD 挑丝时 CNC报警说主轴转数太低 ,我调到2000转 ,还是报警。

 那个高手给解决下 谢谢!!

网友:
查查是不是主轴带动的编码器检测转速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一定是主轴带动的编码器检测转速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机床硬件有问题了吧。找厂家问一下呀

网友(2011-03-13):
检查下主轴的编码器,编码器出问题了,要是有两台机床的话,对调下编码器,看看还会不会存在问题,或者有可能是编码器线出问题了,要是调编码没用的话,再调下线,百分之九十能把问题解决了。编码器的可能性比较大,要是编码器出问题的话,经常都出在联轴器上了,编码器里面有个联轴器,要是沈阳机床的话,里面那个编码器顶丝经常会脱落。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编码器检测转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