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能否像UG那样查看截面视图

楼主(2010-03-31):
请问catia里面能否动态观察零件的截面视图,UG里面有这个功能,还好用,还可以检查复杂体或装配体的干涉,请问catia里面是否有此功能啊?

网友:
V5R20版本可以实现动态剖切,之前的版本在装配模块才可以看

网友:
用V5R19做的切割. A  D" T" S3 \

网友:
当然可以的,CATIA里很好用的

网友:
看剖面CATIA电子样机里也有。

网友:
本来CATIA中就有干涉的选项,在装配模块,自己找一下

网友(2010-07-25):
可以  在机械制图功能里面   各种方向的投影图都有   还可以截图

网友(2010-10-10):
怎么做的啊,我没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