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不锈钢管材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31):
我们公司是做不锈钢管材的,做得管材都用金属圆锯片切割,耗量太大,有那位大侠可以提供好的切割方法。管材厚度1.0至6.0不等。

用水刀怎么样,45秒切割行程90mm,
不知道要多少米?望大侠们一起探讨

网友:
你的管直径是多大的?
用水切割是可以, 但是最好是水刀不动, 管材旋转, 那就切割速度快, 切面也比较好, 至于速度,
1毫米的厚度 大约3000毫米/分钟,6毫米的厚度 大约700毫米/分钟,
到底切割一个管材要多少时间, 那就要看厚度和圆周多大而定了, 要你自己计算计算.

楼主:
谢谢,由于是用于管材成型设备,所以是无法使管材旋转。
还有,一套最简易得水刀要多少钱

网友:
如果无法旋转, 那在切割时就需要辅助件才能切割好, 至于水刀多少钱, 就要看你买进口/国产, 工作台大小, 压力水泵大小而定. 普通国产的就 20多万, 进口的就贵很多了

网友:
我们厂的大地水刀,300m帕的高压,一点零的砂管,1.0的不锈钢割到一千五就是极限了,6.0的最快也就350,楼上的怎么这么快,

网友:
你们300的压力比较低。我们现在看的FLOW的380MPA的压力的机器。10MM的不锈钢最快切割速度是500MM每分钟。还有国产的机器效率和进口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