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的纹理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31):
近来更新使用solidworks2010,遇上纹理问题,应该怎样在软件中使用!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2010-07-03):
我的是这样的,在要加纹理的面上右键选择“外观”按钮,右面的有相关的选项,最下面就是纹理,选择一种纹理图案就是了,不过我的纹理图案很少,我想下载一下,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下载的?如果有什么新的信息QQ联系吧,632616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