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KW,能用皮带传动吗

楼主(2010-03-31):
有一设备电机功率350KW,转速1000r/min,速比4,想用皮带传动,这么大功率的用皮带传动,以前没有设计过,是用普通V带还是用窄V带呢?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给点建议,不胜感谢!

网友:
直联传动不也可以的啊!

网友:
不太可靠啊

网友:
速比4,那用V 带就不可能了

网友:
没见过,我想应该可以吧。
蚂蚁多了也啃死大象。
一根不行就N根吧

网友:
窄V带选型图

窄V带选型图
看下这个选型图,窄V带是可行的

普通V带选型图

普通V带选型图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参考一些书啊,都写的清楚的,做机械设计的时候会用到啊

网友:
如果主轴及轴承没问题,用窄V带是可行的.我用过200KW以上的.

网友:
见识了!多谢各位!!!!!!!!!!!!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从理论上讲,用窄V带应该没有问题,可能在轴的受力和轴承受力方面要多考虑一些,我打算两级减速,高速极用皮带,低速级用齿轮,这样可能结构会庞大一些。

网友:
我改装过210KW的自走式联合收割机行走传动用一根V带(75mm宽),两个无级变速盘(直径680mm)当时是苏联进口的,没配件了就改无级变速盘直径买国产皮带,换装国产6缸柴油机

网友:
可以用皮带传动

网友:
可以尝试下联组窄V带,我们这都用这个

网友:
严重可以,严重可以,

网友:
不知道用同步带可不可以

网友:
见识了!多谢各位啊,见过路过

楼主:
其实在这个设计上,还重点需要考虑皮带作用在电机轴上的径向力是否在电机允许的范围内,一般电机设计是用于联轴器传动。

网友:
感觉上是不可行的~~~~~~~~~~~~~~~~~~~~~~~~~~~~~~

网友:
没试过 听楼上几位说法 应该是可以 长见识了
但不是特殊情况 是不会用到的
也不希望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呵!!

网友:
最好不要用,既然自己没把握,干嘛不用稳定的传动呢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没用过,楼主小心啊。

网友:
我见过以前,有用过联组万能带的,现在那种带好象没了,不过有联组窄V带,我想是可以的

网友:
再:联组根数3-5,根据情况可组合使用

网友:
窄带的传动力量大些吧,用v带有些悬乎!!!

网友:
查一下设计手册吧,不在乎功率的大小,而是一级皮带传动的传动比要达到4,不是挺合适的。

楼主:
我初步设计一步到位,没有二级传动,电机轴加大定做。

网友:
算一下要多少根笮V带,皮带轮要多宽,至少也得半米宽吧,可能不可靠。
楼主设计出来后一定要让大家瞧瞧啊!

网友:
学习中,见识了!多谢各位

网友:
用那种反面带齿的很有力的 哈雷摩托车传动链条就是用这个的

网友:
不知你这么大功率电机用来做什么用?不过相应来讲你的转速较低选用V型带还是可以产考得。

楼主:
我初步选用7根25J联组窄V带,皮带轮大概只有230mm宽,现在产品属于研发,图纸阶段,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会在这里给大家共享。选择传动主要是看它的传动特点是否适合你的工况,这很重要,一切都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