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环氧树脂冷浇铸剂固化后的软化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0-03-31):
G-20环氧树脂冷浇铸剂固化后的软化温度是多少?请各位老师帮忙。

网友:
环氧树脂是热固性材料,经过加热而硬化,
所以凝固后应该不可以软化了,他不同于塑料,塑料是经过加热会变软并融化,而热固性材料就不会.
这个道理可以通过观察家里的锅柄,很过锅柄都是热固性材料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小陶子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