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A的255NT数控冲床的c轴不能回零---求助

楼主(2010-03-31):
AMADA的255NT数控冲床的c轴不能回零,怎么办啊??各位兄弟姐妹帮帮忙啊

网友:
向AMADA公司报修,出现这种问题想不花钱解决是不可能的

网友:
能将问题描述清楚一点吗?两个C轴都不回零?还是一个不回零?是C轴一回零就报警还是什么?

楼主:
是C轴一回零就报警

网友(2010-06-21):
看看C轴齿轮有铁销,清理一下,在让C轴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