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长不锈钢官加工内径!

楼主(2010-03-31):
一米长316不锈钢官加工内径!自制一个刀杆,直径92的铸铁管,把小拖板拿下另做一个刀架直接固定在车床中拖板上,感觉刀杆的强度应该够了.但实际加工时还是颤动,用白刚刀试了90度偏刀,30度,都不行,请问该怎么办?刀具上改进?刀杆上改进?

网友:
具体不是很清楚,乱讲几句:
1) 材料难切削,刀具材料有问题, 考虑涂层刀片
2) 刚性, 受力不均匀,能否双刃作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我在实验

网友:
切削余量以及技术要求表明一下

网友:
白刚刀磨75度双刃且低速度

网友:
里面搞个减振块很有效
我以前玩过的
深孔怎么玩都震,搞个减振块之后,只听见震动的声音,没有震动痕迹

网友:
减震块?没见过什么样啊?能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