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面合页结构---求助

楼主(2010-03-31):
如图,在此台面下有放置常用物品,在要使用时,需把台面向上翻起,由于台面较大,有些物品又不是很大,所以台面打开的角度要可以控制,无需全部打开也可拿东西,台面不会往下掉。尽量考虑安装在两侧。台面是sus304 1.5板。没有这方面经验,望高手支招!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
能加“随意停”弹簧不?

楼主:
能加“随意停”弹簧不?
引用 网友A:
结构简单点就好,“随意停”是什么样的?能否发个图片来看看。

楼主:
2# 无能 在百度找了一下,这个好像要装气动装置,过于复杂啊。

网友:
这个就是气弹簧,市场就有卖的,个人认为安装方便,且美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气源的啊,根据自己需要的最大开度选择行程,选择合适的安装方式安装上就可以了

楼主:
不知价格怎么样.台面大,不会很轻,支撑力不知够不够。

网友:
面包车后车门就是用气弹簧的

网友:
不知价格怎么样.台面大,不会很轻,支撑力不知够不够。
引用 网友B:

输出力可以和供应商咨询的啊,把你台面的重量告诉他,他给你选。不行,就把1800的一块分成2块900的好了

网友:
用气弹簧也不能使台面打开后停在任意角度吧?

网友:
我觉得可以参考卡扣式的皮带,两端加个滑槽,在滑槽内定几个点,支撑杆在滑槽内通过几个定位点就可以实现多种角度开合了。

网友:
台面可以分成几块,这样一个人就可以一只手掀起一小块台面,另一只手拿东西

楼主:
初步方案已定,还待试制看看效果。结构如图,利用钢球与弹簧来实现。听听大家的看法,这样的效果如何?

网友:
使用扭力阻尼器。装在台面转轴处。前提当然要算过翻开时的扭矩。角度越小,扭矩越大。选阻尼器的扭力太大。会不好关。

楼主:
用钢珠和弹簧来控制,不知要注意点什么?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气弹簧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吧

网友:
说实话,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你这个装个把手让人好开就行了!没必要搞的那么复杂,把简单的东西不要复杂化了!你那个台面那么大,长1米8啊,用你的机构开的时候一个人很费力的,不信你可以找个大小差不多的钣金件试一试!会被人骂的!靠你的弹簧力能不能卡住还是问题,万一人拿盖子下面东西的时候掉下来不是开玩笑的!从结构上来讲是否应该在盖板上加筋呢,这么大的板是应该加筋的我个人认为。气弹簧开的时候正好有弹力帮你打开。且不会掉下来,要是用其他的机构,能实现,但是真的没有多大意义我觉得!搞得太复杂了。

楼主:
17# 中国公民甲 谢谢大侠的提醒。真正这个台柜的结构不是这么简单,我只画出这个开合部分。它的尺寸也是偏大型的,还有小号的,它是用在厨房的一种台柜,定型结构是在前方开拉门,拿东西时要弯腰,晚上的时候里面的光线可能也不好。现在就是想在结构方面改改。也有想过力可能会不够,想用大一点的钢珠试一台,看看效果。这个结构不行的话就试试气弹簧。

网友:
现在又好多门上不是装着便于人开门的一种机构吗,楼主公司的门上应该也有这样的机构吧,具体说不清楚,但是很常见的,一般装在门的上面,直接买过来用多好啊,能买的东西尽量不要自己设计了我觉得。

网友:
如果楼主座过大巴,就应该看过放行李箱侧门的气弹簧结构,不过你要任意停,除了气弹簧要选小些,还要加个旋转阻尼器,到时你的橱柜成本价钱可是要翻翻了

网友:
1.气弹簧完全可以,有可控制的气弹簧,伸出随意停。高级大巴的座椅靠背的倾角调整就是这个东西。
2.汽车的前机盖开启有用四连杆加拉簧的结构,也可以做到开启角度随意停,只是记不得什么牌子的车了,一时又找不到那个资料,楼主可以留心看一下。四连杆机构的作用类似铰链(合页),拉簧用以平衡盖子的重量来保证随时停止。

网友:
顶! 17# 中国公民甲

楼主:
大侠们的意见非常好。这个结构柜以前是本公司另外一工程师在经手,没法实现角度可控制的这一点,他是用气弹簧来设计的,我没有参与,不太清楚为什么不能实现。老总发话,要我们另外想一种结构来实现这一功能。这个柜子较长,用手动定位的话,手勾不着,所以必须是自动定位,也不是说一定要随意角度,但要可控制角度,可以在分段停,比如说:45度停;60度停;75度停。。。。。。。结构不能太复杂,成本增加,单价就会提高,这样就会没有市场。而且太复杂了,比较难装配与调试。

楼主:
1.气弹簧完全可以,有可控制的气弹簧,伸出随意停。高级大巴的座椅靠背的倾角调整就是这个东西。
2.汽车的前机盖开启有用四连杆加拉簧的结构,也可以做到开启角度随意停,只是记不得什么牌子的车了,一时又找不到那 ...
引用 网友C:
“四连杆加拉簧的结构” 没有见过,其中角度控制原理不太明白,能否上传一简图来研究研究。

网友:
空气支撑不能停止在任意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