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该零件的变形?(疑似应力变形)

楼主(2010-03-31):
零件形状如下(参见下面3D图)
现在加工另一图中粗实线所示几何特征,通过夹具可以减少零件变形,使之如果仅仅车端面、外圆及镗内孔后,零件拆卸下夹具后变形量0.015MAX。在随后的试验中,若是加工了螺纹,内孔变形量达到了0.03-0.07(拆卸下来后,在床子上跳动不超过0.01),超过了预期要求,难以保证图纸尺寸。零件装夹引起的变形从单独加工孔的试验中可以确认为大约0.015,但是在车削螺纹时,可能是由于力量比单独镗孔大,导致螺纹及内孔均发生变形,疑似由于内应力的改变所致。
零件材料为Inconel718,不太好加工。加工端面及外圆时线速度20m/s左右,车螺纹时进给量不超过0.05。
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问题产生原因,以及相对应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我也不是太清楚,先顶一下

楼主:
昨天加工了3件试刀件,其中两件只在内孔见光后粗切个螺纹(螺距与要求的螺纹相同),并在内孔内留一段不切削作为测量变形用。当时两件零件在车床上内孔跳动〈0.01,拆卸下夹具后跳动为0.02-0.03,放置到今天早上再次用相同方法测量,跳动变化为0.04-0.06。另一件内孔见光后,将欲车螺纹段车的更薄(即小径尺寸更大),昨天测量内孔跳动为0.06,今天早上测量为0.09-0.1。测量方式和测量状态均一致,因此更加怀疑是零件内应力引起变形。
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网友:
铸件变形是最难控制的,消除应力变形的方法有加热失效,也有冷失效,如果是这样的话,没什么太好的解决办法,粗加工后做失效可能会有作用。

楼主:
楼上所述也不是没考虑过,但是由于毛坯由客户提供,若要进行时效等处理需征求对方同意,而且对方一般不会允许(之前有过类似情况与客户沟通,客户也不同意),因此该思路暂不考虑。
现在就是从机械加工的角度看能否解决掉这个变形问题。
PS:其实我有个想法,那就是正常加工适当留余量,取下零件后让其变形,然后自己弄个塞规研磨下螺纹。不知此法是否有用?

网友(2010-05-10):
楼上所述也不是没考虑过,但是由于毛坯由客户提供,若要进行时效等处理需征求对方同意,而且对方一般不会允许(之前有过类似情况与客户沟通,客户也不同意)。铸件不经过热处理就加工,不变形才怪

网友:
先学习一下子。谢谢LZ了

网友:
看一下 做细长零件的热处理工艺 要回火 然后时效两次 一次坯料 一次是精加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