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控刀粒有修磨价值吗?

楼主(2010-03-31):
请问磨损的数控刀粒还有修磨价值吗?觉得扔掉了太可惜,我用的是铝合金数控刀粒,用什么砂轮修磨?知道的请说说,谢谢

网友:
你们又不会磨。

还是交给刀具厂家处理好了。
卖点废品钱。嘿嘿

网友:
我们是用金刚砂轮修磨的!

楼主:
我们是用金刚砂轮修磨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那问一下,修磨过的刀粒对比原来的新刀粒加工的表面一样吗?

楼主:
你们又不会磨。

还是交给刀具厂家处理好了。
卖点废品钱。嘿嘿
引用 网友B:
卖废品值不了几个钱,如果能修磨的话价值更大了,有些刀粒其实是沾刀了,根本没磨损的,想想可惜啊

网友:
磨损不大的情况下可以用氧化铝的白砂轮稍微修修。

网友:
槽刀片完全有必要修磨,然后再涂层,前提是品牌不错的底材

网友:
槽刀片完全有必要修磨,然后再涂层,前提是品牌不错的底材
引用 网友C:

兄弟磨过哪个品牌的槽刀,原价格和修磨、涂层的价格如何?
很想了解下!

网友B:
卖废品值不了几个钱,如果能修磨的话价值更大了,有些刀粒其实是沾刀了,根本没磨损的,想想可惜啊
引用 楼主:

粘刀是参数不合理,可以改善呀!这是最 好的节约办法!

楼主:
粘刀是参数不合理,可以改善呀!这是最 好的节约办法!
引用 网友D:

    请问版主是指切削参数不合理造成沾刀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切削液以及参数都有可能。
请把现在的状况详细描述下,大家来分析。

网友:
不是很了解,和大家学习了~~~

楼主:
回复  梦寐以求

切削液以及参数都有可能。
请把现在的状况详细描述下,大家来分析。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铝合金刀片在加工几百件铝工件后,出现沾刀的现象,如果拿来粗车还可以,但精车就不行了,表面非常的粗糙,这样的刀粒有修磨价值吗?

网友:
可以先用布轮抛光(把沾在前刀面的铝悄抛掉),然后看是否需要修磨后刀面,用树脂粘合剂的金刚砂轮。

网友:
是什么品牌的? 型号有吗,加工参数呢?

楼主:
是什么品牌的? 型号有吗,加工参数呢?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这个要问买车刀的才知道了,暂时没有,改天再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