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商业豆浆机?

楼主(2010-04-01):
哪位用过商业豆浆机?

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尤其是那贵一点的1~2万的全自动的?

网友(2010-11-26):


网友(2010-12-31):
没用过,我天天用的是家用豆浆机。

网友(2012-10-07):
这种豆浆机利润空间非常大,原理也非常简单,只要是加热控制系统。简单的讲就是一灶上放2个锅在烧,到一定程度时自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