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塑料能隔热以防烫手,100度.在线等

楼主(2010-04-01):
如题
$ ]& F6 e1 Y9 U4 c1 H什么塑料能隔热以防烫手,100度.在线等

网友:
热传导率低的塑料,等下帮你查查非金属材料手册

网友:
树脂有隔热性能,查下保温方面的塑料

网友(2010-05-25):
应该有不少这种材料,查查手册把

网友:
PTFE薄膜耐高温,是不错的隔热材料

网友(2010-09-08):
有隔热性能比较好的树脂成型件——RFC异形隔热件,没有塑料那么光滑,但隔热性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