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设备,柱塞泵老是打坏,找不原因!

楼主(2010-04-01):
我有一台设备,柱塞泵老是打打坏,找不原因!

请教,谢谢!

网友:
什么设备,具体情况如何?提问题应该描述清楚,最好有图示。

网友:
详细说明系统所在的环境,使用的压力,各种参数,具体情况说说,才能下判断啊

网友:
我认为一个系统泵经常坏的主要有:1油的质量可能有问题.2吸油过滤器选择不当.3吸油管设计不合理,太小或太长.4油度是否过高.5系统工作压力是否大于该油泵的最大许用工作压力?

网友:
就是 你说都不说清楚 谁能帮你吗 具体的工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0-07-18):
回复 网友A:

网友:
液压系统不能正常过载卸荷

网友:
应该是系统压力过高 长时间满负荷有关系

网友:
说都不说清楚 谁能帮你吗

网友:
同意4楼的意见 其次如果要具体分析故障原因最好提供原理图

网友:
这样的资料对我很有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