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胚是浇铸的棒料,主要成分是钨和铜,什么刀具合适?

楼主(2010-04-01):
东西很重,有金子的分量!毛胚是浇铸的棒料,主要成分是钨和铜!
图纸很简单,零件直径在10MM左右,粗糙度0.8.不知有没有高手了解这种材料,有什么刀具合适?

网友:
高比重材料硬度并不高,一般的合金刀就可以。

网友:
看你的含钨量及硬度,可以试下硬质合金刀片车外圆;如果硬度很高,可以用CBN刀片。

网友:
应该是铜钨合金吧,普通高速钢就可以啊!我加工过的。

网友:
高速钢的刀具应该达不到粗糙度吧,我觉得用金刚石刀具是不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