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距是3,我制作成了3.4,现在要手工磨齿,怎么办?!

楼主(2010-04-01):
各位仁兄,小弟是在一家减速机够生产厂家工作,最近有一套偏心行星结构减速机,模数3.5,内齿68,外齿70,中心距本来应该是3,但是后来我制作成了3.4,原因是当输出转矩大于2500NM的时候会出现滑齿现象。但是不论怎么样做,这套齿轮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在齿轮加工完成后,手工对齿轮进行倒角,不然输出转矩很小。

各位仁兄谁有好的办法,小弟不胜感激!只要不用手工磨齿就可以!

网友:
不到2500NM就能行吗???

噪音也够你受的吧???

楼主:
我的输入转速不是很高,噪音不高,因为齿端的棱角已经手工磨了,我们要求的最大输出扭矩是5000NM,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才调整中心距,还有一点但就是内齿轮固定不是完全固定,存在一定量的径向移动,内齿轮外缘是涡轮

楼主:
d:\00不知道这样图片能不能发出去

楼主:
支持什么格式文件,谁能告诉我一下?

楼主:
d:\00两个蜗杆,上面的是电动输入,下面的是手动输入

楼主:
双涡轮蜗杆,上面是电动输入,下面是手动输入,现在我们需要磨齿的就是行星轮这对啮合齿

网友:
这是电动阀门控制器里面的传动机构,你的力矩平衡器器放哪里了,是在电动蜗杆的轴向吗,我以前把力矩平衡器就放在哪里,
你这个两齿差机构要修正的,尤其是修正齿顶形状,不然有干涉的,你改中心距有些问题,会导致传动质量下降的,你厂里的齿轮工程师哪里去了?找他上来说话!这东西你不能这么随便玩,

楼主: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就是干涉的问题不能解决,修改中心距是我做的决定,因为当时有一批产品在订购回来以后调试力矩的时候出现严重滑齿现象,我调整了变位系数,结果不是很理想,后来我认为是外面大齿轮固定不够,但是他自身要有转动,所以我为了平衡这个间隙量加大了中心距,这样滑齿的问题解决了,但这样会存在咬合磨损,您说我随便玩,可是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是个小单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机械工程师,我一个人对这里的机械负责,还请您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还有我们这个确实是执行器结构,而且力矩采集位置确实是采集轴向窜动,因为有新产品开发,我不想在让新产品存在这个问题,想调整齿差,但是在大扭矩作用下偏心会存在径向移动而引起中心距变化,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您能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么?
我的邮箱daxueyang001@163.com

网友:
1 首先,我对你们厂很担忧,这个定位器有时用在重要场合,我在石化领域用过,德国的,这个东西不能随便玩,玩不好,后果很严重,

2 中心距你不能动,想修正,得计算以后做变位处理,你现在的一连串事情,是这个结果,

3 转动中心的精度要保证,尤其是嵌套转动,必须保证,

4 齿型的修正,有专门修正系数,和齿轮不一样,不能按齿轮玩,

楼主:
保证产品稳定性事我们公司一贯追求的,中心距的修改时经历了一定的实验基础,我们去专门的齿轮实验厂家进行了测试,强度、使用寿命、稳定性不存在问题!
计算变位确实我计算过,但是调整以后效果不理想进而我想可能是存在齿轮的径向移动导致在大扭矩的时候中心距变小,而引起滑齿现象,所以我加大了中心距
您有没有齿形修正的资料,能给我发一份么?

网友:
你的箱体什么材料的?假如你是仿德国的,德国是金属模的,另外其原始箱体的刚度很好,你用砂模铸铝的性能不够,这个你要算一下,
还有,滚针轴承你用谁的?间隙考虑了吗?
整体刚度是否计算过?计算了,你说一下,刚度什么水平?我做过这个箱体的出口,了解其严格性,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想幫你,但想法上應該存在認知上差異,根據你的數據重新驗算,給你參考,依經驗可以將齒高修短,即更動齒頂高,其它的能的改變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箱体采用的材料是QT430,由于加工不是我们自己加工,这个是外协件,轴承用的是哈尔滨轴承,轴承安装精度比较低,间隙量在0.1,我们的产品不是出口的,主要是国内大中型企业,整体刚度这个我没有计算,晚上我算一下,谢谢您的指点,您能给我留个联系的方法么?还有一些问题向您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齿端修短我做过这个实验,效果不理想,滑齿严重,问下您用的这个齿轮分析软件是什么软件,能给我发一份么?daxueyang001@163.com谢谢!

网友:
真是什么都敢玩  无知者无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許可以請你靜下心來看看,由前表單導出齒形及裝配如下,應不致齒滑,內外齒移位都附上,安裝中心距也有了,以實戰經驗,沒失敗過,自己寫的軟體不好遺害大眾...請原諒了!!

楼主:
在空载时他是不会产生滑齿和卡齿现行的,这个我不知道如何来保证我们产品的加工精度(我们所有的东西基本全是外协加工),来尽量减少齿轮中心距的变化,所以我做了一台样机,调试在不同转矩下的齿轮咬合状态,得出的基本就是在1200NM左右的时候就会出现卡齿,也就是顶死了,如果按以前中心距来做,进行磨齿2500NM经常出现滑齿,通过各位的点播我认为可能是由于箱体加工精度造成这个问题,我调整中心距确实是不对,变位系数我已经调整到1.14了,各位能不能给我更好的建议,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谢谢各位的点播,我不是专门搞齿轮的,我没有见过齿轮加工的任何设备,甚至连滚刀都没有见过,我是做机构设计,做一些承载力分析之类的东西,有很多东西需要向各位学习,我知道齿轮室一个非常精细的零件,我有粗浅的认识,只是局限在理论上,我做过一套别的样子的齿轮,我们的外协加工精度不是很高,估计到8级都困难。
不过这个问题确实是在我们厂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增加了成本,我有义务去降低这个成本。

网友:
不好玩.
楼主别去承担自己承担不了的事,且不说楼主能不能明白其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就是你明白了,你如何检测控制外协的质量,因为你不是老板,你说了不算.要是你说了算,那你也许就放弃了,因为你干这个是为了挣钱.
当然,楼主的想法和思路是好的.赞一个.
俺见过做齿轮泵零件出口的,质量当然没得说,因为利润尚可.那东西控制泄漏是控制端面间隙来保证的,要是箱体放一段时间就变形,那再高的加工精度也白搭了.更别说受力的情况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許可以請你靜下心來看看,由前表單導出齒形及裝配如下,應不致齒滑,內外齒移位都附上,安裝中心距也有了,以實戰經驗,沒失敗過,自己寫的軟體不好遺害大眾...請原諒了!!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专业齿轮?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这短时间的帮助,在此我表示非常的感谢!
    这对齿轮的问题由来以及,我不懂齿轮的加工工艺,这个我会努力补上这一课,还有按照W9049237您的做法会在力矩调整时出现两个齿尖顶上,这个是箱体加工精度造成的,我已经和我们的外协厂家联系过了,您的意见特别好。
    我对机械的理解不是很深,根基有点差,因为没有搞过机加工,但是我认为来这里不丢脸,学习了很多东西,真诚的感谢大家

网友:
对楼主的精神我很钦佩。

网友:
应该是传动干涉吧,如果不会计算可以查齿轮手册中差齿传动里表中推荐的齿轮变位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齿轮机构,楼主厉害,蛤蟆更厉害,还会有更更厉害的主.重要的是敢想敢做,过时的将会是技术,留下的经验是财富.借此地向各位致敬.

网友:
这个‘德系’的东西深了,非常深,是一个环节的问题,一个‘全系统刚度计算’的问题,还有比这个大的东西,不玩透了,没办法,说都说不清,
你想,这个东西用在荒原上,100度的温度差,无线蜂窝的信号,多少问题要考虑啊,玩一下,有乐趣,

网友:
有想法,肯投入...但不投機.既使今日不成.明日也不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