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副,要求摩擦系数小、耐磨,不导磁---求助

楼主(2010-04-01):
在做比例电磁铁的过程中用到了滑动的摩擦副,老外的用的是青铜和巴氏合金涂层配合,我们厂没有涂层这种工艺。那位大侠可以推荐一种摩擦副,要求摩擦系数小而且耐磨,另外要求是不导磁材料。(如青铜,不锈钢等等为不导磁材料)最好给的建议中有材料的牌号。

网友:
巴氏合金涂层,这个在油膜轴承中有使用,可以找太原重型机器厂走走关系搞点资料呢?

网友:
楼主是做电磁铁的吗,我们需要做快门机构, 类似相机上的开关门。但是我们是用在其他设备上。快速的开和关。你们能用电磁铁做到吗

网友:
试试IGUS的,他们是用工程塑料做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回答二楼大侠:高速开关电磁铁的响应时间现在可以达到几个毫秒的数量级,最牛逼的是bosch公司的高压共轨喷油器,可以达到零点几个毫秒。不过bosch的最新一代的喷油器用的磁致伸缩材料,响应更快,不过二楼的大侠给的信息比较少,否则我们可以多多讨论

网友:
很好,期待更多的解决方法!

网友:
材料学的外行,听听长见识

网友:
都什么时代了,不用什么都自己做,外面专业做滑动轴承的厂家很多,有很多规格可以选择,像楼主说的青铜和巴氏合金涂层已经有很多系列化产品了,直线的、圆的都有

楼主:
都什么时代了,不用什么都自己做,外面专业做滑动轴承的厂家很多,有很多规格可以选择,像楼主说的青铜和巴氏合金涂层已经有很多系列化产品了,直线的、圆的都有
引用 网友A:

谢谢枯藤大侠的指教,我一定上网好好找找看

网友(2010-06-23):
PTFE涂层,可以降低表面摩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