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3个步进电机匀速转动,每得到一个信号转1圈

楼主(2010-04-01):
PLC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想实现的功能:3个步进电机分别匀速转动(正反转),每得到一个信号转1圈 。

目前手头有S7-200的CPU226一个,EM223两个。上面有空余输出点8个,输入点12个。但PTO所需的Q0.0 Q0.1已被占用。

目前计划把Q0.0 Q0.1挪到别的地方去,再买一个EM253扩展,不知是否能实现3个电机的控制?

还有就是怎么确定能让步进电机正好转360度?是不是就是说如果细分数是20,那么20个脉冲就能转360°?  还有就是如何设置PTO中输出的脉冲数?

还请各位大侠不吝指教!

网友:
看一下PTO控制的包络表。

楼主:
看到了PTO的包络表,设置速度的为什么会是以脉冲为单位,我看的手册上的例子是以mm为单位的啊。脉冲数/秒是不是转数每秒?或者说脉冲数是不是就是频率数?

网友:
频率是跟周期对应的,脉冲数和频率结合起来可以计算行程。具体要看参考书的。

楼主:
请看附件,是不是这样设定就能是Q0.0被触发的时候能够输出一个总脉冲数20的脉冲量?

转动角度是不是应该这样算:步距角1.8°,细分数10,则每个脉冲0.18°,要转动360°的话就是要给电机360/0.18=2000个脉冲

就是要让PLC在包络里的总脉冲数为2000即可?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看看新知识

网友:
每个电机都需要正反装吗??(正反转需要两个输出口,如果只要一直朝一个方向转的话,只需要一个输出口)
每个电机都是需要单独控制吗?  如果不是同时工作的话,可以用继电器 把发脉冲的 输出口 切换到需要转动的电机上.(错时转动,就可以用一对脉冲输出口,控制多个步进电机)
"距角1.8°,细分数10,则每个脉冲0.18°,要转动360°的话就是要给电机360/0.18=2000个脉冲"这个是这么算的
"脉冲数/秒"是控制电机的转速, 应该就是 发脉冲的频率,还需要设置 加减速的时间.

楼主:
每个电机都需要正反装吗??(正反转需要两个输出口,如果只要一直朝一个方向转的话,只需要一个输出口)
每个电机都是需要单独控制吗?  如果不是同时工作的话,可以用继电器 把发脉冲的 输出口 切换到需要转动的电机上.(错 ...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确实如大侠所说,方向要正反转,要能分别控制电机,前两天询了一下位置控制器的价格,乖乖,2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