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01):
我将一个装配的组件装配到大总成里面之后,想要对后装配进去的组件进行配对或重定位,但编辑的对象还是在后添加的组件里面,我如何能在大总成中以一个零件的形式编辑后添加进去的组件?也就是说怎么才能在大总成中让组件变成一个整体进行装配编辑?当然还要保存此组件本身的装配关系,请高手指教。

网友:
转到当前工作零件,可不可以?
我最近也用ug,很不习惯,感觉不如proe用起来顺手,我觉得建模和装配模块,ug是比不过proe的。

楼主:
转到当前工作零件就是将组件的装配体单独打开了!

楼主:
期待高手作答………………

网友:
在组件里编辑,看行不行

网友:
把整个组件修改好
然后在总成里更新就可以了。

楼主:
版主可以再说详细一点吗?在组件的里面修改吗?具体怎么修改?在装配里怎样更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自动更新,你在组件里面修改后,总成就自动更新了!

网友:
如果你说的“以前的大装配体”过于复杂,而你后来又不需要修改它。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类似“块”的文件。

操作方法:
1、把原来的“大装配体”在UG里,以“iges”或者其他格式导出。以一个文件名保存。
2、然后把这个文件,再导入进来。这时就是一个“块”了,不用担心以前的装配关系了。
可以再此基础上,进行下面的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