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塑料分拣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01):
最近手上一个项目,在分拣问题上有点棘手,请高手支招.
详情见附件.
谢谢!

网友:
是只分检还是分拣完了给下道工序,其中有多少中规格。还是说不确定,如果不确定的话每种规格的上下线是多少?

网友:
10-12mm,每一档是什么规格,还是干脆就是随机的。
还有,分拣的意思是什么?只要某一种尺寸,还是不同的尺寸都要分到不同的容器?

楼主:
他们的工件不标准:可能是10mm  也可能是11mm.
振动出来是一排料,要求一颗一颗进入下一道工序.

网友:
那就是对长度没要求了,那还要分拣什么?

网友:
楼主应该把要求说全面一点嘛!不然大家不知你到底相做什么!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描述不够详细;

网友:
做个简单的分料机构就可以了,让料根据需要逐个落下,或者吹送过去。

网友:
这个吧,。,可以的

网友:
楼上厉害!!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楼上厉害!!
' m" z. f( t+ S. u( N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说的不清楚,只能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