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号水龙头”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0-04-01):
设计:Eun ji Byeon
若想大致控制水龙头的开放时间,您可以使用这款拨号水龙头。
与老式拨号电话类似,水龙头上方留有四个小孔,分别标注有横杠、15、10、5的字样,
您可以像拨号电话那样,用手指将相应数字拨转至红色挡板处,

便可选择15秒、10秒或者5秒的水流时间。
若是需要大量用水,那么拨动横杠旋钮即可。

>看上去很薄,不像是电控,应该是纯机械的,具体怎样实现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机械延时继电器(弹簧延时复位的一个小机构)(和电路上的定时继电器一样),控制不远处的电磁阀。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猜测而已。

网友:
也可能是类似机械表的原理

网友:
应该是和微波炉机械式定时器类似的结构,拨号时拧紧发条,擒纵机构限速,由轮系来最终控制阀芯,所以既没有电路也用不上电磁阀。

网友:
大概是是机械定时器?

网友:
应该是机械定时器,有点像老式上发条的钟表,只不过这个用的时间较少,只有几秒钟。
这个创意挺好,节约用水啊!现在西南大旱,更要节约用水了啊~!

网友:
很好,节约用水
谢谢//

网友:
太聪明了,即省水又卫生。

网友:
很好的创意。但是成本不知道怎么样?看起来不低啊!

网友:
我是怀疑它的耐用度。可能要做的结实些才是吧。
创意挺好的。

网友:
我认为是有一个机械阻尼

网友:
很好的创意,学习学习!

网友:
我认为要实现这个功能,最简单的机械方法是发条。

网友:
同意 机械阻尼,
应该和脚踏冲厕的阀门类似

网友:
问题是这个水龙头要节约多少水才能回收成本增加的部分呢

网友:
这个水龙头的创意不错!

网友:
创意不错,但成本应该不低

网友:
很好的创意,节约水资源,支持

网友:
有创意,值得学习!!!

网友:
同意12楼。机械阻尼。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真是开眼界了。

网友:
高明的创意!!不知道成本如何,为什么我没见过呢,还没推到市场上来吗

网友:
有创意 ,不知什么时候能推广

网友:
长见识了~~~不错的说~~~

网友:
创意相当,但推广是问题,推向高级住宅应该系个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