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32±0.03方式及检具制作---请教

楼主(2010-04-01):
请问两个孔间距32±0.03怎么检测,一孔大小为17 另一孔为8.8   两孔公差均为+0.015。批量零件。

网友:
有批量就做一个专用量具

网友:
可以这样设计:在一平板上打两个孔,一个孔的直径为17.000,另一个孔为距离32.000且直径为8.74的孔,第一个17.000的孔需要打入一支塞规,孔的公差带要选好,要过盈配合。
检测时,把产品的17的孔套入17.000的塞规上面,用一支8.74的塞规从8.74的孔塞入,能塞进为OK,否则NG。
这个量具从设计上讲误检率会很高,因为两个孔的公差是0.015,我们设计专用检具的测针只能按孔的最小极限尺寸来设计,因此会存一定的误检率。
按产品的正常正态分布,这个误检率会达到5%左右.这只是光计算理论上产生的误检率。在实际中,还要加上设计检具时的制造公差,尤其是孔距,以及检测时的力度,因此误检率会更高,因此不建议做检具。

楼主:
谢谢了,有点收获。.........

网友:
两孔公差均为+0.015   不建议用塞规

用视觉检测吧  批量单件均可

楼主:
视觉检测是什么东西?不会是用眼睛看把

楼主:
去网上查了一下大约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东西的价格一般在什么范围

网友:
什么叫视觉检测呢?可否详细说明一下呢

网友:
做连个锥度销,锥度部分放入孔内。外露部分做成圆的,直径严格,比如0.002之类,然后用外径千分尺测量两个棒子之间的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方试,不准啊

网友:
呵~~~~~~~~~~~~~~~~~   视觉检验,见识了

网友:
视觉检测是什么东西?不会是用眼睛看把
引用 网友B:

是用眼睛看......................

楼主:
这设备一般的价格是多少

楼主:
期盼高手的出现.................

楼主:
........有谁是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你又没有指定精度、成本以及你可以利用的现有工具、测量节拍等等,所以楼上所有网友提及的方法都可以。

网友:
批量大就做一个专用检具检测。

网友:
做个专用量具,如果需要测量的数据,那就在加个百分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试一下,+-0.015,都这样做过,

网友:
你可以咨询一下康耐视家的视觉检测系统,可以很方便的测量出两个零件的中心距。

网友:
朋友你好
你说到的这个问题在很多其他客人也有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有很直接的办法去搞定,我们这里有款设备是专门解决你这方面的测量难题的,有意向联系我15013749040李先生谢谢

网友:
是不是钣金件?是的话就不用这么复杂。这孔距什么要求,还0.03的公差?

网友(2010-05-08):
我们的仪器测量你这样非常有优势,欢迎你到我们公司来看看,或者网上联系和电话联系都可以,15013749040

网友:
呵呵,用CMM按一定的频次进行抽检

网友:
要做两种检具.

1.是检测两个孔间距的位置度检具.+销规.
2.是两个孔的通止规,检测孔径的.

以上检具的设计尺寸规格要控制在产品规格的1/10. 0.03→0.003  0.015→0.0015

网友:
向马老师学习。。。。。。。。。。。

网友(2010-07-06):
应该用气动量仪 批量检测

网友:
气动量仪 有现成的买的

网友:
学习了,看来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

网友:
呵呵    用三点内径也可以         上面用塞规的办法不错哦

网友:
这个可以用校准件比对测量。做一个校准件,孔距理论值。然后用锥销定位。看表的差值即可。

网友:
塞规
材料要好点!!!!!!!!!不然坏了有可能不知道

网友(2010-12-14):
如果量大的话还是做个专业量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