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定数量的如图零件,如何加工方便?

楼主(2010-04-01):
本人有一定数量的如图零件需加工!材质为硬质铝合金(T4处理)望高人指点,如何加工方便!谢谢

网友:
图纸尺寸不全。如果量大,感觉可以直接冷拉型材

网友:
钻孔再精铰或线切割。

网友:
图纸画的好像有问题吧 3# jij007

网友:
钻孔再精铰或线切割 。。。。

网友:
钻孔,线切割!!!!就是效率低了那么一点点
量大的话铸造行不?

网友:
压铸+精整,可以实现无切削。

网友:
图纸没问题4#大孔直径是5,高度是10。
精整很大可能会凸边。

网友:
如量很大的话,可以用压力铸造,小的话,线切割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