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01):
有些台阶轴的公差和光洁度明显是只有磨才能达到,但图纸在台阶之间的连接处有注明R不大于0.5MM,我想砂轮的圆角怎么也不止0.5mm吧, 这个如何解决呢?

网友:
可以换较细砂轮,R可以做到不大于0.5MM

网友:
砂轮R修到R0.2也不希奇吧

当然要看什么轮了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你不可能直径100的轴,台阶50高,R0.5吧,那样设计也是很不合理的

楼主:
原来可以这样啦,我对磨床不懂,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