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长轴怎么做?

楼主(2010-04-01):
矩形螺纹 20x1.5,一边左旋,一头右旋,注意两头的尺寸公差。尽管没标同心度,但怎样也得控制在0.02mm吧。

网友(2010-05-03):
你的图纸看不见,如果总长不长的说,可以一次下来左旋的在车头那边,下毛料的时多下长几个毫米,问题不大。

网友:
晕倒,对于两端螺纹的同心度控制在0.02mm之内,你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