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solidworks画一台柜子呢?

楼主(2010-04-01):
请问如何用solidworks画一台柜子呢?有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吗 ?

网友:
柜子是啥结构啊,不知道怎么画啊!

网友:
先画一个正方体,然后抽壳,再装一个门,最好渲染一下才好看

楼主:
我是用钣金的方法来画啊

网友:
4# 雾里青 什么柜子?结构呢?这个很简单,是你问不到点上,让人无法回答。你贴张图上来,标上尺寸.

网友:
的看你到达到什么效果!要求很高的话的画很多零件,然后再组成装配体,这样渲染效果什么的都会好些~~

楼主:
就是一般的电气柜啊,

网友(2013-12-19):
不是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