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床上的铭牌,MM、πM各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0-04-01):
上面的MM、πM各代表什么意思!提前说谢谢了

网友:
你那个后面应该是μm吧
6 j! K1 j9 F: u) |# c0.001 毫米(mm) = 1 微米(μm)

楼主:
我说的是机床铭牌哦,我的意思那个是车蜗杆的,谢谢!

网友:
应该是普通螺纹和模数螺纹

网友:
是公制螺纹  和 径节螺纹

网友:
四楼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
我来学习学习呢,我也比较赶兴趣啊!

网友:
6# 见习生小王 CA6140铭牌上面的πM是不是公式P=πM中的,那么对应下面的数值应该是节径,但是它下面的数值好像是模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