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与平面度---请教

楼主(2010-04-01):
用盘铣刀加工平面,达到了粗糙度却保证不了平面度,保证了平面度却达不到粗糙度,综合考虑最终只有保证平面度了。
, ]; C3 v: [9 _, w各位前辈,有没有两者兼顾的方法~·

网友:
加工什么材料?说清楚再问

网友:
最好是上传一张图纸。

网友:
怎么可能,前提条件相同的话,平面度和粗糙度没关系的。

网友:
是的呀,平面度与机床也有很大关系的,我觉得也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粗糙度和平面度不矛盾的,你零件装夹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好像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貌似没有直接普遍对应关系

网友:
具体是什么材料呢?加工过程怎样?

网友:
这个属于工艺问题了,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平面度和粗糙度是不矛盾的,平面大小,粗糙度大小.......让别人如何讨论

网友:
我也很想了解一下!!!!!

楼主:
加工的是铸钢,可能还是机床的原因,后来重新走了一刀,都达到要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的进给打的不对?

网友:
两者没有直接关系,不矛盾呢

网友:
说说呀-------,好继续讨论呀

网友:
呵呵,每天都有新情况。

网友:
加工什么材料,用什么机床?什么刀具?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粗糙度很大,测平面度误差可能会比较大,两者好像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
我觉得不太可能,两者没关系,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不就是机床有问题了

网友:
按正常平面度和粗糙度没有关系,但注意楼主是“盘铣刀铣平面”,不知是不是这样,平面度不好 ,是不是中间有点微凹(正常无变形情况下),表面粗糙度好;表面粗糙度不好的是不是平面上就有拖刀痕迹影响(刀盘后半面也铣到产品表面了),表面就比较粗糙。

网友:
我也感觉平面度和粗糙度没有关系的。

网友:
粗糙度远远小于平面度的。

网友:
传一张图纸,具体来讲,粗糙度和平面度没有关系,你的工件是不是挺薄,加工过程中变形造成平面度改变,变换一下装卡方式

网友:
上图的呀,最好连工装一起附上的

网友:
同楼上的!!!也想了解一下!如果是夹具问题,那么因该平面度和粗糙度都有问题的吧!个人看法

网友:
问题太粗像,具体点。应该有装夹的,还有刀具,你的操作,材质,等

网友:
应该和加工的方法相关比较大,两者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
新来的,只参观学习,不敢发表意见

网友:
懂了,你这是加工过程中装夹有错误,并不是两者间有矛盾。本来要达到平面度就得要保证粗糙度。

网友:
加工时,刀具和切削用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工件的表面粗糙度;不合理的选择往往会产生过量的切削热,而引起工件的热变形,致使工件的平面度超差。工件装夹与定位的合理性也是影响零件形状误差的主要原因。

网友:
路过,学习下各位大侠的好东东

网友(2010-07-27):
你的机床的问题吧……

网友:
有这种事,不行就磨一磨好了,

网友(2010-11-16):
没有直接关联,要具体看什么东西

网友:
平面度要求多少啊!粗糙度也要求多少啊,很大可能夹具有问题!!

网友:
加工要分粗加工和精加工嘛,这是比较基本的常识了。在机床精度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先粗铣一刀,在精铣一刀,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2013-10-12):
请教各位大侠
一个零件经研磨后。图纸要求:平面度0.003,粗糙度Rz2~5.5合适吗?
我们现在是平面度不合格,粗糙度合格,平面度和粗糙度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看看你的工艺,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在查看时,先不下工装,测量平面度,然后再下工装测平面度,可比较下!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保证的吧?要看你加工面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