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轮胎

楼主(2010-04-01):
认识轮胎
一、
材质
轮胎是由橡胶、钢丝、尼龙丝、聚酯纤维、碳黑以及橡胶添加剂制成的。橡胶是主要原料,有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两类。通常天然橡胶都比较软,因此抓地力、吸收振动的能力都较强,且散热性较好,所以天然橡胶用于高性能轮胎的比例相当高。而合成橡胶的胶质稍微硬,但有较为耐磨的优点,这对用于平常道路行驶及行驶里程较长的车辆是相当适合的。轮胎是将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碳黑以及橡胶添加剂放入精炼机里搅拌、混合均匀成为胎面胶料,而决定一条轮胎的性质及优劣就要看胎面胶料的配方如何,为了不同需求,厂商可以调制不同的配方来制造不同的轮胎。
胎面是汽车接触地面的唯一介面,而结构层是支撑胎面的重要架构,由于胎壁通常较胎面脆弱,因此轮胎制造厂通常会在轮胎内侧加强处理以增加强度,并依据轮胎的种类分为子午线层和钭交线层,材质则有钢丝、尼龙、聚酯纤维等构成。
二、尺寸
轮胎的尺寸往往直接影响到车辆行驶时的表现,当在选择尺寸较大的轮胎来提升操控性能时,需特别注意它的适用性。选购大尺寸轮胎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借助更大的接触面来提高行车时的抓地力,但在更换轮胎的同时需考虑到悬架的更改和轮弧之间的距离,并了解车辆的功率是否能更完全发挥,否则为了求操控提升而造成重拖甚至油耗增加的现象反而得不偿失,选择一款适当的轮胎才是性能提升之道。
三、扁平比
所谓扁平比就是胎面的百分比值,通常高性能所用的宽扁胎扁平比值都较一般胎小。扁平比低一点,就表示车轮离地高度低一点,路面的冲击力与车重的负荷会更直接落在轮胎上,因此低扁平比的轮胎强度比一般轮胎好,而这类轮胎通常都具有抓地力强及操控性佳的优点,但相反的则会使乘坐舒适性不佳。
四、规格表示
以185/70HR13轮胎为例,185:断面宽度mm;70:扁平率(断面高÷断面宽×100);H:速度记号;R:轮胎构造记号;13:轮胎内径(英寸)。
又如31×10.50R156PR轮胎则为,31:轮胎外径(英寸);10.50:断面宽度mm;H:速度记号;R:轮胎构造记号;6PR:轮胎强度。
五、速度记号
轮胎在负荷指数内,可行驶的最高时速,其记号为:L:最高车速120km/h;Q:最高车速160km/h;S.SR:最高时速120km/h;H.HR:最高车速210km/h;V:最高车速240km/h;ZR:最高车速240km/h以上。
六、负荷指数
规定条件内,轮胎负荷允许的最大质量以指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