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油泵A10VSO100DFR/31l不解

楼主(2010-04-01):
新够一台力士乐A10VSO100DFR/31l,这个泵好像是恒流量控制,我们系统所需压力200BAR,流量为136L。
请问这个油泵怎么调试才能到达最佳使用状态呀?这个泵为DFR压力-流量控制他和DR压力控制油泵有什么区别?
如图;

网友:
前者比后者多一个流量调节的功能。后者通过设置弹簧力可以达到你所需的压力,前者的流量需要配合流量阀才能实现

网友:
看楼主的变量泵原理图好像没有用到DFR控制方式,好像就是用的DR控制方式,我估计是配套厂商买DFR方便就将其买来当DR控制方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