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08怎样将高版本文件转换成为低版本文件?

楼主(2010-04-02):
新手上路,请教高手SW2008怎样将高版本文件转换成为低版本文件。
                                 谢谢!

网友:
似乎無法用sw原檔轉換,只能轉存為其他格式,但是相關關係式會不見,製成macros不知可行否我沒試過,你試試看!

网友:
据到2011版才能有些功能,现在只能转为别的格式,但特征大多不被识别

网友:
好像是是不可以的,只能高版本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
这社区为免太黑了吧!扣分也太狠吧一下就降到零分了

网友:
版主所说的高,低版本具体指的是什么?
Solidworks高版本可以打开低版本,反之就不可以,可以另存为

网友:
找个转换格式工具软件就可以啦

网友(2011-09-04):
官方是不会提供这个功能的,看有没有别人进行二次开发,因为产品推销需要,逼迫客户不断更新,是一种流氓行为,几乎都有这个现象,只能转换成中间格式,目前直接转换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一直没这功能

网友:
低版本的要想打开高版本的  你可以试试格式另存为  ._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