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变位齿轮方法---请教

楼主(2010-04-02):
老板就拿了这个齿轮过来 只知道这个齿轮是在另外一个大齿轮里配合
测量工具量出 齿顶圆≈180mm   齿根圆≈112mm  齿数=8   厚度=60mm
齿轮是尼龙模具做出来的
现在要仿它做个一摸一样的 请问要知道什么参数才能做

网友:
单独一个可就不要好办了。
如果只做一件的话可以做个靠模 线切割完成 可不可行

楼主:
现在就是跟他做的一模一样

是要做做模具的

请问做模具的话需要 齿轮什么参数的

网友A:
放到投影仪上把齿轮的一个齿图像描下来,保存为DWG格式,用CAD打开,并陈列生成完整齿轮图,保存为DWG格式,用Solidwork打开它,(在零件图中打开)点拉伸,并输入拉伸数值60就可以生成齿轮实体图了.

网友(2013-01-09):
这法子也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到投影仪上把齿轮的一个齿图像描下来,保存为DWG格式,用CAD打开,并陈列生成完整齿轮图,保存为DWG格式,用So ...

大侠强悍。
没想到还有这一种测绘法。又学了一招。
俺一般多是量外径,点齿数,测公法线,再倒过来计算。。。

网友:
我所知道的方法也就是外径,点齿数,测公法线,再倒过来计算,用投影仪还真是一种厉害测绘方法啊,小弟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