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传动与气压传动有何区别?

楼主(2010-04-02):
液压传动与气压传动的区别,想请高手来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一个传动用液压,一个传动用气压,这就是区别

网友:
就我所知,响应速度不同,所使用力和传递的都不同。

网友:
原理一样,传动介质不同,液压传动用液体作为传动介质,气压传动用气体作为传动介质。

网友:
液压应该力比较大,速度平稳;气压所占空间相对较大,力也比较小。

网友:
原理一样,一个用液压油做介质,一个用清洁空气做介质!液压传动力远大于气压传动!

网友:
液压件耐磨,寿命长............

网友:
液压稳定   气压响应快

网友:
气压所用介质事清洁气体,压缩比大
液压所用介质为专用液压油,压缩比小,可忽略,所以稳定

网友:
觉得楼上说的比较好,有点懂了

网友:
液压速度慢气动速度快,但液压比气压传动平稳及传动力大

网友(2015-08-11):
液压传动平稳且传递压力大,气压传动压力相对较小,速度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