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型号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0-04-02):
弹簧型号是怎么确定的?才进入这个行业,想多了解一些东西!

看到晚上很多弹簧的型号,。型号是弹簧厂自己命名的吗?还是说有一定的标准参考啊?

网友:
我也是刚学习弹簧,好像有丝径,自由高度等来定的吧。
不太清楚,来盖楼由各位大虾高手指点

网友:
主要由弹簧直径和钢材的型号确定,

网友(2011-09-27):
应该既有结构尺寸参数又有力学性能参数来确定弹簧。

网友(2014-01-02):
给提供一份查询表么

网友(2014-04-27):
国标gb1239系,其他的din或者mil标准

网友:
设计手册有

网友(2014-05-27):
压缩拉伸距离,然后就是直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