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物体,怎样能把文字做在圆柱面上?非贴图方式

楼主(2010-04-02):
怎样能把文字做在圆柱面上?非贴图方式

网友A:
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
1.包覆,2008版以后才有
2.拉伸(切除)到某一平面指定距离
3.组合实体

网友:
包覆!是可以的吧!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问题解决!

网友:
包覆功能生成文字对所有如包含曲线轮廓的面就无效了(如旋转面、放样面等),只能对付规则的圆柱面、平面等......

网友(2012-04-30):
最简单的是现在平面上写字,然后拉伸“到曲面一定距离”,并“转换为曲面”。把不需要的部分切除。

网友(2012-06-27):
引用 网友A:
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
1.包覆,2008版以后才有
2.拉伸(切除)到某一平面指定距离

组合实体?这个怎样能够生存这个?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