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艺如何安排更有效率

楼主(2010-04-02):
现有一订单,就自己工程师安排,超出客户给的价格,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给出更有效的工艺安排,

网友:
棒料采用数控车床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另外一件呢?采取什么工艺好呢?

网友:
连续冲,把零件冲出来

网友:
楼主不能截图贴出来吗?
省得别人想帮你还得花费3点威望!

网友:
是啊,贴个图出来,要不下了还得扣分,最好还有你现在的工艺路线

网友:
3# 天一若水 可以先采用冷压成型,然后冲压25.5×12的框框

网友:
赞同五楼,积分不容易啊,

网友:
这年头,向帮个忙什么的,都得有个顾虑了!

网友:
外径        壁厚        重量
英寸        毫米.        单位        毫米.        英寸.        公斤/米.        磅/英尺.
1/8”        10.3        10S        1.24        0.049        0.28        0.19
1/8”        10.3        STD-40        1.73        0.068        0.37        0.25
1/8”        10.3        XS-80        2.41        0.095        0.48        0.32
1/4”        13.7        10S        1.65        0.065        0.50        0.34
1/4”        13.7        STD-40        2.24        0.088        0.64        0.43
1/4”        13.7        XS-80        3.02        0.119        0.81        0.55
3/8”        17.1        10S         1.65        0.065        0.64        0.43
3/8”        17.1        STD-40        2.31        0.091        0.85        0.57
3/8”        17.1        XS-80        3.20        0.126        1.11        0.75
1/2”        21.3        5S        1.05        0.042        0.53        0.36
1/2”        21.3        10S        2.11        0.083        1.01        0.68
1/2”        21.3        STD-40        2.77        0.109        1.28        0.86
1/2”        21.3        XS-80        3.73        0.147        1.63        1.10
1/2”        21.3        160        4.78        0.188        1.97        1.33
1/2”        21.3        XXS        7.47        0.294        2.57        1.73
3/4”        26.7        5S        1.65        0.065        1.03        0.69
3/4”        26.7        10S        2.11        0.083        1.29        0.87
3/4”        26.7        STD-40        2.87        0.113        1.70        1.14
3/4”        26.7        XS-80        3.91        0.154        2.22        1.49
3/4”        26.7        160        5.56        0.219        2.93        1.97
3/4”        26.7        XXS        7.82        0.308        3.68        2.48
1”        33.4        5S        1.65        0.065        1.31        0.88
1”        33.4        10S        2.77        0.109        2.12        1.42
1”        33.4        STD-40        3.38        0.133        2.53        1.70
1”        33.4        XS-80        4.55        0.179        3.27        2.18
材料用一寸304不锈钢管,数控车,另一件可以冲压成型。

网友:
赞同楼上方法,您这是做什么?

网友:
下了才知道要扣积分的

网友:
哎,一不小心又扣三分。

网友:
没积分想看下图都看不了

网友:
强烈要求
下载不在扣分。

楼主:
谢谢各位,前半部分是车出来的,主要是后面的,用冲的方式成本太高了,拉伸要开8套左右的模具,连续模的成本估计不会低于3W(还是自己做的)。分到产品上的话,价格还是超出了客户的价格,所以还在思考中!

网友:
后半部分可不可以考虑找合适的管材向内挤压翻遍后再冲。量大的话管材可以定制呀!

网友:
赞同楼上方法,您这是做什么?
引用 网友B:
入行时包装机械制造,现在化工机械维修。

楼主:
那就要请问这方面的加工不知道找谁做呢?你是否可介绍一下 18# jinmtiger

网友:
威望不够阿,想看看都没有办法,呵呵,积攒中